[未解决]
联想C470做系统是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8-04-06):
联想C470做系统是蓝屏,怎么办?
联想

网友:
检查是不是系统ISO或内存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看蓝屏代码啊

网友:
硬件问题 驱动问题
下个驱动人生重装下驱动

网友:
蓝屏的可能因素太多了 建议你先简单的排查下吧 比如内存硬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