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470uf35V的电容在什么电器中能找到?

楼主(2018-04-06):
请问一下470uf35V的电容在什么电器中能找到?谢谢

网友:
找了好多都没有,大多都是16V
和25V的

网友(点评):
去电动车充电器 后级的滤波电容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24V及以上的电源,大尺寸液晶电视高压板,最好找的就是36v或者48v电动车充电器。不过最好买新的,拆机 ...

不是说电容只能并联不能串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