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18-04-06):
华硕H61M-E  REV:2。03   有是可以亮机,有时不亮,不亮的时候诊断卡跑62,有时候跑过去到64就亮了。  已经拆了声卡,网卡,换过IO。   看网上有同样的故障,刷过BIOS无效,所以我就没刷BIOS。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检查VCORE条件   看看主芯片附近的零件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