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票打印机EPSON,停止服务解决。

楼主(2018-04-06):
客户送修EPSON发票打印机,因为机密问题。不能重装系统,
解决打印机停止服务。控制面板,打开设备和打印机。
找到EPSON打印机,删除设备。再插上设备,等待自动安装驱动。
测试OK,成功解决。问题收取服务费50元,
收工

网友:
重新安装了一个打印机驱动呗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原来驱动出问题了,重新插上设备后系统重装驱动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原来驱动出问题了,重新插上设备后系统重装驱动而已

客户急死了,说要买个打印机。打印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急死了,说要买个打印机。打印机坏了,

d  收取服务费当然是应该的,不然他花的资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