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分享OPPOR11自动亮屏维修心得

楼主(2018-04-06):
接到一个OPPOR11进水能开机不显示,换了总成后开机一切正常,全部装好后发现不压住指纹灭屏后就震动2下自动亮屏了一直这样,尾排 指纹都换了不行。想了下既然压住指纹就不亮了,那就试试录个指纹进去,没想到录个指纹进去就好了。
OPPO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 这技术含量不高啊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个例,新机器没有指纹也不应该这样,估计还是有问题,毕竟是进水机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我还没有遇到过 也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