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 花屏之独显改集显 版号 DABY3C

楼主(2018-04-06):
版号:DABY3C
故障 :花屏  更换显卡芯片无效
维修人员:阿虎
................................我是分界线.........................................................................................
前言:来的时候显卡花屏被人修过几次了  买了一个1xx.元显卡换上还是花屏但是和之前的花屏不一样确定是显卡问题 不是显存问题,在换一个肯定赔钱了,这才想到了改集显。
第一步:拆掉显卡芯片
第二步:屏线接口处的五对排阻位置换下。

第三步拆掉 r1021r1001 r1028 r1023 r1018
第四步:cpu座子里面的o欧电阻去掉

第五步:r422 r423短接
6步。短接L3r2181 去掉r2236 r2237
7 添加r2003 3个电阻 可以用2.2k带替
8把显卡供电飞到预留的核显供电位上  线用粗点的好
9步改完如果还不亮 可以把屏线接口的20-21脚短接即可
10 亮机

 会员1450329300鑫豆2026-2-1 12:45
 会员10441362元2023-2-15 09:48
 会员71492元2022-10-20 08:50

饮水。思源 + 5 +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对于那些不会看图纸的小白,这个步骤描述的还是比较全面,赞一个

网友:
不错,写得很详细。。…………。。…。……。……。………

网友:
就看进入win系统显示分辨率什么的是否正常,有的改了能亮屏,但不能完全正常....

网友:
写的很清楚,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这个是老司机.站内很多换显卡不好的,估计都会照着这贴子改了.

网友:
请教一下,拆cpu座子里的0欧电阻时,为什么不能用风枪洛铁之类,而非要用螺丝刀干掉呢

网友:
技术学到你这份上吃喝就不愁了,,,,,,

网友:
年后我也改过BY3,显示是没有问题,就集显驱动打不上,没有补集显电感,这么拉我没敢试,怕U坏更麻烦

网友:
大神你们是怎么找出这种解决方法的,好厉害啊

网友:
真的很详细,楼主是一个细心的人

网友:
E40能不能改?????

网友:
写的很详细,以后碰到直接改集显吧,,买显卡太贵,,集显还稳定些,

网友:
谢谢,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这个可真有点复杂,不过改成集显后还是稳定,比独显好多了

网友:
之前我有改过能亮机 但是分辨率没办法调。不能调用起来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技术很牛,理论扎实。我等膜拜了。

网友:
不错的,很有耐心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