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更换显卡亮机显示器无信号解决

楼主(2018-04-06):
老电脑GTX520换了个GTX650TB显卡,由于手头无DVI线,遂只能用DVIVGA转接头。结果开机无信号,
安全模式卸载原驱动不能解决。
插拔多次显卡不能解决
上原卡也无信号
无奈之下断电取下CMOS电池用螺丝刀短接电池仓正负极数秒
开机 电源风扇自动启动了3次显示器信号变绿解决问题
发帖以助和我一样的新人少走弯路迅速解决同类故障

网友A:
机器好多问题都和BIOS有关,放电也是杀手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好多问题都和BIOS有关,放电也是杀手锏。

是的,可能跟这种老机器BIOS开机没有检测到对应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