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E6410 暗屏故障总结

楼主(2018-04-06):
上次给客户修理的 戴尔E6410 故障多多,而且 老款的EDP 接口 定义和现在的 新款EDP 30针的定义 稍有区别,不可以按照现款的定义去修理 ,关于新款EDP 接口22脚开启问题 实际上在E6410上是通过SM总线开启额 ,所以 各位朋友 在修理的时候 不要走弯路,6410 EDP 30针关键信号必须一个不可以少,下面就把 6410 EDP定义 ,电路图 和新款EDP定义都发出来 希望大家 不要耽误时间 ,我是搞了6~7天 才搞明白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还差一个 E6410 原屏幕引脚定义图

网友:
修好的E6410 tupian ,一会传上来 让大家看一下,不容易

网友:
楼主发的贴子都不错,看看,等你的图纸了 .

网友:
DELL很多款机器都带有屏幕检测信号,如果没有检测到屏,也是暗屏.

网友:
这个贴子对我大有帮助  以前的EDP 不清楚 。。。。  新款 老款屏 不能代换吧?

网友:
DELL的暗屏不像其他的机型好弄,有独立显卡的屏线接口的信号接到PCH里,就是这么怪。

网友:
谁遇到过Dell机器开机就灰屏的!求指教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对屏加深了认识!!这个帖子很好,对屏加深了认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差一个 E6410 原屏幕引脚定义图

E6410的pdf图纸,刚下载了2份,你这个屏幕的图纸,没找到,能共享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E6410的pdf图纸,刚下载了2份,你这个屏幕的图纸,没找到,能共享下不

上面有啊 朋友 ,你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