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开机白屏,换了屏线,屏幕故障依旧,3.3v供电没出来

楼主(2018-04-06):
(图片)

网友A:
修好没,我的跟你一样问题。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我的跟你一样问题。还没修好

搞定了,刚开始给客户报屏线,客户同意啦,后来换上不行,有让客户加钱换屏,客户也同意了,最后是主板问题,老尴尬了

网友B:
修好没    老大们,我也有个白屏,但不是这个机子 ,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    老大们,我也有个白屏,但不是这个机子 ,修好了分享下                                        ...

量一下屏幕3v供电有没有,有的话换屏线。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屏幕3v供电有没有,有的话换屏线。换屏

没有呢。没有怎么办,给个思路

网友:
直接短接mos飞3.3过去看看能亮不

网友:
查查看电容是否短地了,或者其他地方短路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屏幕3v供电有没有,有的话换屏线。换屏

主板上没有3V供电,直接飞线解决就好了呀

网友:
屏供电没出来就修屏供电啊,我感觉这种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D:
屏供电没出来,报换屏线和屏?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没出来,报换屏线和屏?有点意思

拿过来白屏,以为是屏或者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