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开机电流0.8不动

楼主(2018-04-06):
华硕FX50J开机电流0.8不动,板号:x550jd REV:2.0,板载CPU和内存的,此板待机时电流一直在0.030-0.017之间跳动,而且+3VSUS也一直在3.3-2.9之间跳动,这个+3VSUS也是给BIOS芯片供电的,但是拆下BIOS芯片,待机电流稳定在0.030不跳变,+3VSUS也稳定在3.3V,换了BIOS芯片也一样,BIOS当然已刷过,故障不变,开机电流直接定格0.8不动

网友:
三五v出来了么     公共点过了没有

网友:
待机的3V5V正常,+3VSUS是二级转换电压,待机时就有不知正常吗?

网友:
不过內存吧?屏蔽内存试下.我的x550cc不过内存定0.9

网友:
开机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的,独显和CPU的供电都正常,对了开机后测+3VSUS不跳变了很稳定3.3V,

网友:
干南桥,也许有惊喜,这款南桥修不少了

网友:
此板如果板载内存坏了放过电就会有待机电流跳变现象,此板就是板载内存坏,因为未放点之前待机电流0.001并无跳变,按照这位老兄的方案一次成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6746-1-1.html屏蔽掉板载内存直接用扩展的内存

网友:
这种不是u就是桥了

网友:
楼上的怎么没看懂吗,此板就是板载内存坏,只有先屏蔽掉板载内存,扩展的内存才能识别

网友:
桥的可能性极大!!!!!!!!!!!!!!111

网友:
我晕怎么还说是桥的问题,我只是屏蔽了板载内存然后加了扩展内存就好了

网友:
屏蔽内存试下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CPU脱焊或者坏了吧

网友:
真是无语,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就是板载内存坏了,怎么还在瞎猜

网友:
少年,别折腾了,CPU挂了,这个电流基本上所有供电都出来了,你屏蔽内存试一下吧,但是很大几率就是CPU挂了,这个机器我碰到过好几台,华硕的这类机器都JB这吊样,CPU动不动就死给你看

网友:
但是我把板载内存屏蔽掉了,然后再插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屏蔽内存看看,,,,,,,,,,,,,,,,,,,,,,,,,,,,

网友:
骚年,别折腾了,换个显示屏就好了 ,这是小问题                                                                  。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