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A 3.1 不充电 电池图标一直显示电源插入状态

楼主(2018-04-06):
机型:华硕S400C
板号:S400CA
故障现象:不充电, 电池图标一直显示电源插入状态 无论适配器是否接入电池指示灯一直亮黄灯。关机了 电池黄灯还亮

此机无点位图纸,无从下手,于是查论坛发现有一哥们故障现象一样,最后换EC解决。我就买了EC 换了 好了客户拿走 今天又回来了 一样故障  论坛有个付费贴  没办法 付钱 看呗  说是换了io旁边两个 103排阻  没分了啊  发这贴就是为了赚10分下点图 看 那两个排阻与ACIN 有没有关系  明天跟换了 补贴结果

再次拆机,由于刚换上EC正常,所以故障点应该就在EC附近,某个电阻电阻电容之类的加热后暂时正常了。
没图纸只能瞎搞,看到EC旁两个103排阻,华硕的排阻大家都懂得,看着就想先干它。换掉!
运气好,测试1小时正常。各位看官遇上同样问题可以参考。   这是那位兄台 写的  我想我的也是受热 好了会  感觉有戏  等我的结果  加点分 大家  现在分难挣啊  还得看付费贴

网友:
怎么我发的贴 我自己看到都是绿色底的   怎么回事 哪里没调好吗

网友:
这个牌阻真和ACIN有关系 点图标记就是ACIN

网友:
识别性故障,检测电池SM总线,如果有波可以考虑刷EC BIOS

网友:
希望换那排阻好了,多赚点............

网友:
可能原来的ec没有坏,是103排阻坏了!

网友:
ec和排阻都坏了吧    要不然不会换了ec就好一阵

网友:
为了看清这内容,还必须用鼠标拖着看才行.华硕排阻坏是通病了,就不能设计上多用点料

网友:
这颜色没法看,直接换板吧

网友:
换了排阻 暂时好了  客户拿走了  希望不要回来了

网友:
电池有识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