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重摔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8-04-06):
小6重摔开机大电流   CPU发热很烫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松香熏 看有短路的没 不一定就是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短路了。。。。。。。。。。

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香熏 看有短路的没 不一定就是cpu啊

没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