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无服务

楼主(2018-04-06):
二修6S无服务,已换射频,还有其他招吗?

网友:
信号方便比较麻烦,先看有无基带,功放替换,

网友A:
先查基带是否有,然后看是否有网络,没网络就是无接收,无接收查B8接收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基带是否有,然后看是否有网络,没网络就是无接收,无接收查B8接收网络。

楼主问的是无服务。查什么有无基带?瞎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无服务。查什么有无基带?瞎回话。

我觉的回答的没有问题,这位朋友有什么高见,可以说出来分享下。

网友:
没基带就不是无服务了,显示“正在搜索。。。”

网友:
首查基带,*#06#出不出IMIE号。我上次一台是中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