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板2升级内存后,不开机了

楼主(2018-04-06):
如题,不开机了,而且最关键CPU不发烫了,正常应该会发烫的,有高手知道该从哪里查起么?

网友A:
那就是焊接有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焊接时间太长把cpu吹爆了?怎么确定是这个故障呢?

网友B:
重新做下内存看看了, 或者再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下内存看看了, 或者再换个试试

我量了下给内存供电的电压,发现电压不高,然后断开电池,我量了下从这里串连到地的电容两端的阻值,发现电阻只有1.2欧姆,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关键有很多并联的电容,怎么确定是哪个出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焊接有问题了

我量了下给内存供电的电压,发现电压不高,然后断开电池,我量了下从这里串连到地的电容两端的阻值,发现电阻只有1.2欧姆,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关键有很多并联的电容,怎么确定是哪个出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下给内存供电的电压,发现电压不高,然后断开电池,我量了下从这里串连到地的电容两端的阻值,发现 ...

不是电容问题 是闪存颗粒焊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容问题 是闪存颗粒焊接的问题

好的,我把内存颗粒焊下来测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容问题 是闪存颗粒焊接的问题

在你的指导下,小米平板2现在已经换内存成功了!非常感谢!我现在还有台v919 3g core m的win10平板要修,但是网上没搜到相关电路图,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对于我这种类型的新手来说修复难度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