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Y480 摔机维修

楼主(2018-04-06):
备注: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厚爱,让这个没有营养的帖子成了精华
但想起有老铁可能会充值看这个没有营养的帖子,我的心里非常的不安
在此剧透一下:CPU供电电感摔松了,非常简单的小故障,谢谢大家抬爱。
莫要为这个贴子充钱观看。
当一个人,可以放下手中的烙铁,坐在电脑前发贴时,只有一个原因,他没有分了。。。
各位老铁,手中的分不加上就浪费了,迅维每天给的免费分给走一波啊!
——————————求———————————————分—————————————
邻居家的小Y480,前年的时候还是我们一起打LOL的神器
邻居和老婆吵架,一怒之下摔了,现在又和好了,屁颠屁颠的又拿着来修
哈哈,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呢
——————————求———————————————分—————————————
机器情况:到手后接可调,待机0.007A,正常
按开关,正常触发,电流走到0.34A,2--3秒后掉电,再次按下开关可以再次触发
判断:待机电压正常,后级无短路,缺电压,0.34A其实二级电压都出来了。
有了这些判断后,下一步就是拆机了
拿起螺丝刀一阵飞舞
拆出主板
——————————加——分——保——平——安———————————————

反正后面没有短路,那就上电,直奔各大电感
测量结果都正常,就是CPU供电没有哎哟我去,这CPU供电还能摔没了,
先拿风枪,上点焊油,把CPU供电芯片和周围小元件吹上一遍
再次上电,涛声依旧~~好吧~
打开图纸看下工作条件,芯片型号为NCP6132A,

简单的测量了下,1脚2脚为5V供电,正常。
开启脚电压3.3V正常。

这儿的这个开启信号是由EC的GPIO定义脚发出,即应该是各个供电的PG送到EC的几个脚位,内部相与后由EC的121脚发出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分析:
根据船长讲的时序,各供电正常后,PG相与,产生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CPU收到PROCPWRGD后,会发出SVID给IMVP,产生CPU核心供电。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下IMVP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CPU是否发出了SVID。
上我们的小波波来测一下。

咦,竟然有波形,CPU发出SVID,那么基本上前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既然有了SVID,CPU供电芯片没有控制输出,那就要从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上再排查一下
如果条件都正常就要KO了这个芯片了
细细的一排查,发现有个地方不对

竟然没有CPU_B+,貌似已经抓到了真凶了,嘿嘿

CPU_B+是由公供点电压经PL901改名而成。
CPU用电量比较大,这个PL901应该是个个头不小的电感,拿起主板细细排查

果然是个大个萝卜!拿起烙铁上去两坨锡,再用风枪吹化了镊子轻碰两下,确定焊接牢稳
注意:清理下桌面,确定没有锡丝锡渣之类的东西后再上电,维修要注意细节,不要因为坏习惯再造成二次故障
不要以为找到了故障就急匆匆的上电,以免乐极生悲
检查无误后,按下开关按钮,电流直接跑到1.3,亮机了,维修结束。
——————————加——分——保——平——安———————————————
小结:
摔过的机器,一般就怕大芯片摔掉点,板层出现问题
这个机器只有这么点小故障,真是万幸,不得不说是非常的走运的。
所以维修有时也是要靠运气的维修半小时,发贴一小时.....
------------------------二------胡-----镇--------楼--------------------------------------------------

--------------------------------------------------剧----------终---------------------------------------------------------------------------------

网友A:
楼主细心,维修就是怕修好了又自己不小心搞坏了。

网友B:
思路蛮清晰,学习了,只是我接过的摔过的机子要比这惨多了,几乎都是没得救了,大部分时侯都是换板或是报废。

网友C:
厉害了 楼主 前俩天遇到一个联想Y510P 板号NM-A032 故障小进水 电流到0.3  查了一下 内存1.35没有 查了一下条件 S3 S5全了 1.35就是没有 定了个RT8207 顺丰空运 明天到了装上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文采有那么好 不知有多少迷妹呢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参加过实地培训的,厉害,理论知识很丰富

网友:
好贴一定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心,维修就是怕修好了又自己不小心搞坏了。

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修好的机器生生搞成了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蛮清晰,学习了,只是我接过的摔过的机子要比这惨多了,几乎都是没得救了,大部分时侯都是换板或是报废 ...

是啊,所以说这次是运气还不错,摔过的进水的,有些机器 我真的是搞不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楼主 前俩天遇到一个联想Y510P 板号NM-A032 故障小进水 电流到0.3  查了一下 内存1.35没有 查了一下 ...

S5控制1.35,S4控制0.625,换芯片前细细排查条件,毕竟大部分芯片都要快递,好麻烦还要掏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日

兄弟这样回帖子,小心版主遇到你,扣分的

网友:
技术可以,口才可以,不撩妹可惜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参加过实地培训的,厉害,理论知识很丰富

这不算理论厉害,只是简单的跑了一下线路图,用了一点时序,不算厉害的,实地的都比我强

网友:
联想有好多机器 cpu供电的19V容易出问题

网友:
摔坏的机不好修,修了也不稳定,特别一些板子都变形的。楼主这个应该摔得不严重

网友:
  高手哇  求赐教

网友:
这纯粹检漏啊,这类机器还是很少的啊,修到就是赚到啊

网友G:
摔过的机器楼主还能搞定,,,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摔过的机器楼主还能搞定,,,牛逼了~
咳,尴尬,兄弟仔细看,这个机器只是摔松动了一个小电感而已,你上你也行,哈哈

网友:
技术真好,问下楼主,是远程学员还是实地学员?最近在考虑报个笔记本远程

网友:
很好的帖子,图文并茂,过程有些疏漏但做的很仔细,好习惯会帮你成为大神的。

网友:
要是一开始就测下这个电压,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网友:
自己折磨自己吧 弄坏了 又修好

网友:
硬盘还没有坏吗?万幸万幸。。。。。。。。。。。。。。。。。。。

网友:
我碰到过把5v电感摔掉的补上就好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分析也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这些细节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学,时序确实不太好学啊。目前也是初学。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分析也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技术可以 写的挺好的................................

网友:
有点好奇邻居这种情况你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
思路蛮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查条件的时候就把外部电压全测一次,楼主细心,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这思路跟技术 只能说666 服气

网友:
胡兮霍所依、霍兮胡所致。懂得烙铁给个赞

网友:
前天我也遇到一个95831芯片 第23脚没见主供电的 G470

网友:
摔坏的机器  我都是这样说。。。 摔过不稳定,即使等下我修好    过几天你又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5控制1.35,S4控制0.625,换芯片前细细排查条件,毕竟大部分芯片都要快递,好麻烦还要掏运费

惨  主板好多腐蚀 换了RT8207 电流咻咻咻的往上蹦 1.2A只跳一次 看了下1.35出了 但是没有0.75V 没1分钟 瞬间大短路 查了一圈发现8207的TON脚那颗电阻腐蚀了不对劲 阻值000  1.35上管穿了 拆掉 VIN不短了 再查  1.35电感短路 查了一圈图纸 进了U U拆掉 阻值正常 判断U烧。I7 4700mq的 淘宝一看650元   感觉此机终结了

网友:
Vrmp 是什么脚位?如果是我一般很少去查这种不清不楚的东东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小Y480碰撞維修

网友:
摔得的机器都怕有后遗症,,,楼主‘维修过程写的很详细。顶顶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做,迅维查看点资料越来越难了!     每每想下点资料或者看点帖子根本不行啊。  要币币币币,  维修人没法活啊。。。。。  有同感的朋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惨  主板好多腐蚀 换了RT8207 电流咻咻咻的往上蹦 1.2A只跳一次 看了下1.35出了 但是没有0.75V 没1分钟  ...

这这这,这个U是板载的吗?晕倒,那就真的惨了

网友:
楼主不错,只要有我赚,一切才是咸硬道

网友:
各位都是充值了钱来看的帖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这这,这个U是板载的吗?晕倒,那就真的惨了

不是板载的 可拆卸的 不过维修代价太高了 懒的修了 还给客户 管他去哪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板载的 可拆卸的 不过维修代价太高了 懒的修了 还给客户 管他去哪修

兄弟兄弟,你拿I7试机,我勒个擦,土豪啊你!!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网友:
楼主高手啊,摔了的主板都能,给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板载的 可拆卸的 不过维修代价太高了 懒的修了 还给客户 管他去哪修

还不是穷 没有假负载  迅维店就在哪啊 想去买个假负载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网友:
呵呵,能用眼修好的机子真心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胆大心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说话风格很有趣 分析的也很透彻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思路清晰。。、、、、、、、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让我学习了很多

网友:
默默为你点赞。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