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25进水维修(菜鸟初帖)

楼主(2018-04-06):
顾客送来的苹果A1425进水机器,顾客把电脑放到旅行背包里然后喝矿泉水后把水也挤进背包,回到家后发现矿泉水盖子爆了整个背包都湿了,电脑也湿了放到米里一个晚上,第二天试图开机开不了就送来维修。
拆机图:

进水的部件图片:

记录进水部件部位,红圈的地方都是看得见被水损坏的部件:

个人感觉记录进水部件位置有时还是必要的,因为很多部件清洁过后从外表上就看不出是进水过的,就像下图清洁前后对比:

为了方便之后排查还是记录一下为好。

个人比较懒,在清洁后就直接插电试试,CPU电风扇没转没显示但电流0.4到0.6来回跳,应该是开机条件没满足。于是根据开始一个个排查进水过的部件,发现是下图的Q7100有问题:

根据图纸这个管子对地的脚位应该只有3,4,5。实测全部的脚位都是对地短路的明显不正常。 于是先干它下来,第一次干时如上图没有卸下CPU散热片,400度吹了块1分钟小管子纹丝不动,被老板看见说了一通。赶快卸下散热片后30来秒就下来了,下来后测试焊盘没有短路,把干下来的管子搽拭干净后测试居然也不短路了,因为没有料板合适的跟换,订个新的要2天才到,于是我决定把管子在放回去搏一搏。干回去后测试居然也不短路了,插电居然开机了。估计是不是水锈渗透到管子下面清洁不了导致短路。

把板子装回去开机测试:

报错发现电池忘了接回去,好在这款苹果插电池不用太大动静,开后盖插上电池再测:

全部通过后盖上背板在正常开机试试:

充放电测试后开机放电影4个小时没发现什么问题就叫顾客来拿了。

这个维修并没有要求什么技术,老板比较狠收了顾客1400多。 我是电脑专业毕业在个电脑店攒经验,看图纸,点位抓波都是在迅维上看各个大神的帖子慢慢学习的。但发现越是不少大神越是技术高超的收费越是便宜的离谱,竞争激烈呀。

网友:
很好的帖子,图文并茂,过程有些疏漏但做的很仔细,好习惯会帮你成为大神的。

网友A:
   怎么现在都是这个套路 贴子写一半

网友:
不是帖子写一半而是要钱  现在人家写的好的帖子平台让他挣钱的

网友:
现在都是两毛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现在都是这个套路 贴子写一半

第一次发帖,初衷只是要看一个阅读权限要70分的帖子,自己还差1分积分,所以急忙把自己刚搞完的一个工作发上来。发帖时可能没注意看到是否有收费阅读的选项,因为系统强制我只能在普通区发帖,所以我以为应该是免费分享的,没想到会收0.2费用。现在想重新编辑帖子看看能不能改成免费阅读,但找了半天之前编辑的按钮都没了。 要是那位大神了解如何编辑阅读权限的望告知,下次有机会发帖时我也会多注意。

网友:
可能由于自己发帖经验不足没注意阅读权限导致看官没办法阅读全贴,下次有机会发帖我会多加注意。

写这个帖子主要意思是:以个人目前浅薄经验发现进水的苹果电脑如果在清理完主机板上的水痕后还是本能开机的,很大概率问题都出在之前被水伤害到的部件上,所以在清洁水痕前再纸上标注一下肉眼看得见的被水伤害的部件位置和水痕的范围,这样在清洁完水痕后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根据之前的记录优先排查被水伤害过的部件先,可能会少走些弯路。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大神,我们一定发好好学习,将来也写精华挣大钱

网友B:
楼主图5是扫描出来的图吗?很不错的

网友:
有多少人在花钱看贴

网友:
这明显就是大师    哪是什么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5是扫描出来的图吗?很不错的

不是扫描的,实际上就是点位图截个图后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把截图颜色反转再打印出来就是这样了。

网友:
这个是4g版,请问有没有wifi版的谢谢

网友:
我也要加油了。。。

网友:
还要钱看个球球

网友:
加油 你会成为大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