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分析一下 屏幕黑斑的原因

楼主(2018-04-07):
如果换外屏,过后出现这种情况 是什么原因。属不属于拉屏幕拉伤 还是拆屏翘坏的 还是挤压造成。大伙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原因

网友:
df压伤,也可能是发热伤,总之清液不受控了。

网友:
压伤,看着这个状态应该没法 修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