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4-07):
  收到网友一台iPhone6,描述的故障是手机开机不显示,拿到手机先加电测试确实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拆下主板观察螺丝孔被打穿。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些都是细节,多注意为好,不然就会扩大故障

网友A:
螺丝孔打穿也得看穿几层,,穿2层以上,,也不好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打穿也得看穿几层,,穿2层以上,,也不好接

是的,这个确实不好搞。看来你之前也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