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FX50J一奇葩问题

楼主(2018-04-07):
碰到一华硕笔记本FX50J奇葩问题,请大神帮判断下是啥问题,板号华硕X550JX,故障是自动弹出字符“---------”不停,一直弹,键盘拔了,触控也拔了,还是弹出字符,起初怀疑是EC IT8585E问题,淘宝买了个,换上后故障依旧,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查过点位图,键盘插口和EC直连,并没有电容滤波,也没经过电阻,没有相连任何元器件,测了下键盘口每个脚的电压,发现22脚KSI1才0.2V,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其它脚不是1.08V就是3.3V,就这个脚电压好低,但是又没经过什么元器件,直达EC,难道买了个坏的EC?真是修到怀疑人生,请各位大神帮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EC有到键盘的信号有短路啊。

网友:
刷BIOS 看看。。。不行就换EC...........

网友B:
1先刷个BIOS 2换EC   3检查EC有没有连锡   4检查排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C有到键盘的信号有短路啊。

键盘每个脚都已经测过对地二极体值,均为730多,用欧姆档对地测,其它脚均为15M,就22脚才400多K,但是这个脚直连EC,EC又是换过的,真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先刷个BIOS 2换EC   3检查EC有没有连锡   4检查排线接口

1BIOS刷过,2EC换过,3检查清楚了EC脚没有连锡,4键盘排线插口22脚对地阻值偏小,此阻值和别的脚对比都明显小很多,此脚位直连EC,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BIOS刷过,2EC换过,3检查清楚了EC脚没有连锡,4键盘排线插口22脚对地阻值偏小,此阻值和别的脚对比都明 ...

那只能再换个EC试一下了
费不了多少时间就焊接完了

网友:
重新拆焊过EC,已经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
换个新键盘  上去看看 没准有惊喜

网友:
不行,就刷BIOS,1BIOS刷过,2EC换过,3检查清楚了EC脚没有连锡,4键盘排线插口22脚对地阻值偏小,此阻值和别的脚对比都明 ...

网友:
排线接口有没有受潮什么的  细心检查

网友:
在换个E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