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

楼主(2018-04-07):
清华同方显示器,em2005w  19.5寸,插电指示灯长亮绿,屏幕没有显示,怀疑驱动板坏,奈何没有程序刷,没有板买,想改代用又不知道用什么下手,求各位大神指点:kuqi:

网友:
是不是没有背光啊,LED来的哦,查查看看

网友:
买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可以支持很多屏的

网友:
开关受控不?换了5V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开关不受控制,换板子也不知道换什么代用板,真是脑袋疼

网友:
网上找程序刷下试试啊。。。。。。

网友:
某宝买 或者改一个通用的 这个好改

网友:
先测一下驱动板上5v 3.3v 1.8v都正常不,正常找程序,不正常修供电,再不行换通用5v驱动板。

网友:
额,大师啊。判断这么准确+69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