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后电流大

楼主(2018-04-07):
版号是DAKL2AMB8D0 ,电流大开机后,不装屏幕就就达到1.8左右,拆机检测,发现1.05VTT供电管有点热,但是电压正常,桥温度也正常,把上下管换了还是一样
联想

网友:
换供电芯片看看呢

网友:
1.8不是很大啊。不是要到2.2左右才亮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