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模块怎样修

楼主(2018-04-07):
这种模块怎样修,WT7502和6227芯芯,

网友A:
看样子这个很低W数的电源,原来上什么的吖

网友B:
新出的东西,还真没修过,不过一般也就三板斧,望,仔细看看,闻,有没烧焦味,切,看看二极管,三极管,小启动电阻之类易坏的,不行就换新啦,一般芯片不好搞到,坏了也没法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个很低W数的电源,原来上什么的吖

原先是在凌动D525这类低功耗小主机用的,现在想修来做台NA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东西,还真没修过,不过一般也就三板斧,望,仔细看看,闻,有没烧焦味,切,看看二极管,三极管,小 ...

这玩意不新了,几四,五年前都有了,芯片到是不难买,就是一家找不齐全

网友:
修好 的 成本 不低 ,,,,,,,,,,,,,,

网友:
没有修过,没有经验啊!哈哈啊哈哈哈啊哈哈

网友:
小主机里用的,12V转ATX 电源板。

网友:
故障都没说,就不好说啦,先说说故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