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119 内屏是 LM215WF3 SDD1 抖屏

楼主(2018-04-07):
HKC2119 内屏是 LM215WF3 SDD1  抖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4752-1-1.html  跟这位兄弟的故障一样,是屏坏了还是其他的呢?有遇到的吗

网友A:
套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屏坏啦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传说中的飞线大法兴许能修复此故障。

网友:
用个万能驱动板试试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把大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把大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把大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把大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屏坏啦

这是EDP屏,你们有这个屏的点评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