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565 维修

楼主(2018-04-07):
开机黑屏无显示 。就先刷了bios 论坛下的 还是一样,,检测显存供电芯片APL5912 的34pin电压只有0.8v 用APL5930代换后有1.0v,然后开机出logo掉电 。在刷回我原本备份的bios OK ,在此上传bios 8M的 板号11035-3 PIH61F

扬天s565板号pih61f bf.rar

网友A:
卡loga是bios那个界面还是windos的。。还有34pin是什么脚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a是bios那个界面还是windos的。。还有34pin是什么脚阿。

开机的logo 不是windows 是3脚和4脚

网友:
3脚和4脚差0.2v,是检测信号?   。。。。。

网友:
本人表示没有听懂,这个怎么办。。。。。。

网友:
这是哪家的啊,都没听说过。。。。。。。。。。。。。。。。。。

网友:
我的是S598,亮屏时钟报错滴滴就关机,刷过B,那个5912出来的是1.05V左右,更换5912后出来的供电为1V,状态还是点亮进LOGO滴滴两声就关机。桥都焊过,无解啊

网友(2018-05-17):
这个是565的   能同用561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