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4M35DA 23.5寸LED液晶显示器不接信号正常,接信号闪屏

楼主(2018-04-07):
今天接一台LG 23.5寸LED液晶显示器,型号为:LG24M35D。

故障现象为:开机在不接信号线时显示正常,接入信号线闪屏。

该机外置19V电源,内置驱动升压一体板。首先怀疑是输入信号端有问题。于是,拆机后将板上VGA输入的关键几路的元器件静态测了一遍,没有问题。后来想到三星SA通病也是这种故障,都是程序问题,于是重新刷程序。可是该25窄体芯片可以擦除数据却不能写入。于是怀疑芯片本身损坏。从料板上拆一个芯片重新写入该机数据。信心满满的试机,结果故障依旧。一时有点找不着头绪。
最后在网上搜了一下看看不是不是通病一类的。还真在论坛上找着一个故障类似的,这位描述的是该主板的主控芯片不发出开启电平,最后换了主控后该故障修复。截图如下:

最后找来该芯片资料,详查各引脚定义,测试后,确定有开启信号发出。手上也没有一样的GPU,于是只能放弃更换GPU的想法。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与是和客户说留下细查吧。考虑到不接VGA信号是正常的待机亮度以及正常的待机LOGO,咋想也不应该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也不应该是灯条 的问题。问题一定出在程序、VGA输入端、供电不足。于是用万用表测19V外置电源,发现电压稳定正常。
正一愁未展时,又进来一位,提着个显示器说和孩子生气没控制好情绪把显示器拍地下了,结果不出影儿了。拿过来一看屏都裂了,和大哥说没意义弄了,换屏还不如买个新的呢,大哥说那和你买个二手的吧。走时不想拿了,就把坏的给留下了。大哥走了后我才发现扔下的这个和我修的是一个机器。哈哈哈,真是得来全不废功夫啊。不废话了,拆了板出来装到好屏上,试机,故障依旧。当时就把俺给惊着了。愣了几秒后豁然开朗,外置电源的问题。与是将外置电源拿 掉,将机器接到稳压电源上,试机。一切OK。

同志们呐,这就是教训呐,测的电压正常的电源可不一定是好电源啊。应该是电流达不到工作电流的原因。我也懒的测试电流了。装机交差了。
如果不是那个碎屏的大哥来,我都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网友A:
原来的适配器也就是电容坏了,修液晶外接电源的,肯定是用稳压电源啊。

网友:
绕了这么一大圈,最后是适配器问题,带适配器的拿来先上稳压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适配器也就是电容坏了,修液晶外接电源的,肯定是用稳压电源啊。

付哥经验丰富,我还在用我的12v充电器将就着,稳压都被他们俩占用了

网友:
遇到过,最坑了这种问题。。。。。。。。。。。。。

网友:
又掉河里了吧    偷懒不用可调电源上机  原电源带不起负载 正常

网友:
电源板不好也会出现此类问题,有时换了滤波电解就好了。

网友(2018-07-22):
学习了  碰到这种情况的直接电子负载测试适配器

网友:
搞维修的都有可调电源呀,应该先用它试下。

网友:
我一般都先换电源~无论什么毛病.

网友:
带负载测试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