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8-04-07):
今天我测量了下小米平板2的一个电容,发现其两端电阻只有1.2欧姆,应该是对地短路了?如果是的话如何确定是哪个地方的电容击穿还是芯片短路呢?之前升级过两个ram颗粒,加热时间长,现在上电cpu都不发烫了
小米
cpu
芯片

网友:
就是有很多电容并联接地的,如何判断哪个电容击穿了,有快速定位的方法么

网友:
烧鸡大法斥候!!!!!!!!!!!!!!!!

网友:
松香,然后烧鸡。据说最高级的还有热成像,但是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