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X580 BIOS问题

楼主(2018-04-07):
客户自己刷BIOS导致点不亮,我下载了BIOS用编程器刷进去还是点不亮,这卡是双BIOS芯片。我是同一个BIOS刷进双BIOS还是该怎么弄?

网友A:
看看BIOS芯片的是几M的,双BIOS芯片的程序都不一样。必须找对应的BIOS程序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IOS芯片的是几M的,双BIOS芯片的程序都不一样。必须找对应的BIOS程序才可以

两个都是256KB  但官方只有一个BIOS,如果软刷倒是简单,现在用编程器摸不着头脑!网上也找不到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