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 电流0.2几掉电 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8-04-07):
触摸板下面老地方进液 腐蚀了那两个电阻 弄完0.2几掉电 咋办啊 遇见好多个 有的处理完就好了 好多就这样 秒不掉啊
触摸板

网友:
看下掉电瞬间什么电没出来,还有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没有

网友:
是不是还有断线,有些断线也会导致掉电的啊

网友:
缺供电吧?你提供的信息太少,只能这么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