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反复重启不能亮机

楼主(2018-04-07):
技嘉GA-H81M-DS2反复重启不能亮机,测没重启前输出电压正常,有会朋友吗

网友A:
是不是 B桥的问题 要不先刷bios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B桥的问题 要不先刷bios  看一下

谢谢大哥等会试下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