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求助 X550VX

楼主(2018-04-07):
求助一下这个机器,X550VX 贴纸上面是X550VQ,客户拿过来问题是USB用不了,测量到数据线有短路,直接换了南桥,不短路了,但是上电上到0。1就掉电了,刷了论坛上的BIOS还是一样,找人合成了一个还是涛声依旧,无奈,换回原来的南桥也不行了,测量主板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南桥型号是SR2C4,有点恼火了,客户机器拿过来是能点亮的,有没有坛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求助。

网友A:
不是BIOS  就是 换的南桥不好 或者没换号

网友B:
可能做桥的时候哪里掉件了 。仔细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  就是 换的南桥不好 或者没换号

桥做好了的,重置了两次了,这个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做桥的时候哪里掉件了 。仔细找找

也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这还有个一样的机器,对比过,确认没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做好了的,重置了两次了,这个排除了。

1还是桥没有换好!继续换吧 2哪里掉件

网友:
                                            买个新的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做桥的时候哪里掉件了 。仔细找找

这就很难整了。华硕机子没图纸,而且这个还是板载CPU,很难讲有没有引发新的问题

网友:
按理说 换了会好的  你这有点奇葩 啊

网友:
这就悲剧了 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南桥旁边

网友:
如果排除桥的问题,你还是看看有没有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