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G505 进水不通电

楼主(2018-04-07):
联想型号 G505 板号 LA-9911P
故障 进水 不通电
拿到机器后直接拆开 水进的不多就触摸板按键那一块 清理好 大概量了下 电感阻值都正常 插电源电流表0.00我用的电源只能看3位数   保护隔离有过 3V 5V没有 量3V待机芯片PU401第8脚IN有19V 第7脚IN 0V 不正常 第1脚EN 0V 7脚8脚有供电后产生3VALW给EC供电EC再发出开启给PU401 B+ 19V经过两个电阻串联对地分压 PR402一端19V一端没有 正好这块是进水的地方 直接把两个电阻换了    3V 5V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A:
可以说是秒杀啊 思路清晰 技术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是秒杀啊 思路清晰 技术66666

求加分

网友B:
理论清楚,思路清晰。维修起来就是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清楚,思路清晰。维修起来就是快啊。

求加分 大哥们

网友:
进水机器   先观察吧      然后对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