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板层烧坏 去充电芯片维修

楼主(2018-04-07):
海尔T628 从充电接口飞线到公供点    把ACOK#强行拉低    ACIN接3.3V  把烧的芯片取下,处理。

 会员13603562元2023-2-17 15:48

网友A:
这款机器这块很容易坏我之前也修过一个板层坏的 飞了好多线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这块很容易坏我之前也修过一个板层坏的 飞了好多线

认识的人,没办法。就这样让他用吧

网友:
我靠,这样也行

网友B:
ACIN这个有点,,,楼主飞了一个3V的电给它,不飞应该也可以吧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这个有点,,,楼主飞了一个3V的电给它,不飞应该也可以吧

不飞不行的, 只飞ACOK#无法完成上电的。

网友:
好技术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远气啊啊

网友:
  大神  我都是直接换板  修不来

网友:
还是要相当的电路分析能力,才能改好哦,厉害

网友:
电池不用了吗???

网友:
岂不是电池没得用了     不过总比开不了机强

网友:
这样就不要电池了     用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飞这么多线,板子也烧出铜来了

网友:
楼主好历害,感谢楼主的分享,对大家很有用哦。。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

网友:
相信自己什么都可以!!!!!!!!!!!!!

网友:
这么老的胡机器  在我们这基本是不修国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C:
然后给客户说   电池口板层烧的太严重   不要把电池放上去

god

网友:
楼主技术好,飞线解次问题,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给客户说   电池口板层烧的太严重   不要把电池放上去

是呀,电池那边的电路切掉了。告诉客户电池也坏了。不能用了。客户也没有意见。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网友D: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不是什么大神,兄弟你太客气了。互相学习进步吧。

网友:
线飞的不错,——呵呵,修好了,沿白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