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81M-DS2 反复重启

楼主(2018-04-07):
    从主板风扇转动情况看电脑启动2秒左右重启,监测启动过程中CPU电压1.7V正常,电脑接口电压12v、5V 、3.3V正常,按开机时序倒查,CPURST 1.05v、CPUPWRGD 1.05V,根据电路分析正常,查PCIESRT# 3.3V、PCIECLK  PCIECLK#电压0.4v正常,DDR3内存 VCCDDR 1.5v 、VTT_DDR0.74v VCC_SPD 3.3v 、VREF 0.75v正常,怀疑BIOS问题,刷BIOS无效,拆除M_BIOS,将B_BIOS安装在M_BIOS位置上同样无效,只好查BIOS各信号去向,发现m_bios的1脚连接的电阻NR7阻值为无穷大,查电路标注0欧,拆除NR7 直接焊接在一起,开机正常。

网友:
这都能查到,,,有图纸,,台式机主板一般都是换

网友:
哦,相当全啊,这个很好~~~~~~~~!!!!!

网友:
谢谢大哥分享,刚好手头上有一块这样问题主板。

网友:
还好LZ查到这个0欧电阻变为无穷大。。。lz修的不错

网友:
有点位图纸就是好,下载了留下后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