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136打印机388A硒鼓复印文件有时出现横向黑带

楼主(2018-04-07):
自用的一台惠普打印机有时复印会出现一条横向的黑带,有时会出现半张黑的。请问各位师傅是不是充电辊有问题
文件

网友:
建议查看激光器,或硒鼓..........................................................................

网友:
换个鼓芯

网友:
应该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
多是充电辊故障.....................................

网友:
应该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
横向的有可能扫描带,竖向的是鼓芯

网友:
换个硒鼓先

网友:
同意5楼观点,最好有样张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