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4芯风扇 改3芯 转速太高怎么改 才能正常

楼主(2018-04-07):
台式机4芯风扇 改3芯 转速太高怎么改 才能正常

网友:
把3-4调速线短接。应该是黄线和蓝线

网友:
这个试试看  网上找的

网友:
供电直接加限流电阻,那种台式机上拆下的那水泥电阻,

网友:
不是卖的有调速线吗  多省事

网友:
系统里可以调PWM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