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走62求助

楼主(2018-04-07):
华硕H61M-E 走62点亮,刷过BIOS,换过IO ,所有供电正常。 声卡,网卡都拆下来了,不知道怎么搞了,高人指点下呀
华硕

网友:
换桥 不行就丢一边 说不定哪天自己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io旁边有681电阻的话就换了试一哈,没有的话环桥试试

网友:
时钟 复位信号是否正常,查查信号流程

网友:
插喇叭听声音看是不是跑到内存了

网友:
跑个串口看看卡在哪里啊,你这样一点头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