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A55-M LX PLUS R2.0 通病

楼主(2018-04-07):
主板故障自动触发不显示,打开点位图跑线路,开关脚经过OR202 OR11进入IO 81脚,测量81脚从通电开始一直5V没有跳变,再查看绿线经过OR51 OR13进入IO 83脚,测量83脚从通电开始一直0V,正常没有触发前是5V,断开OR13,连接绿线那边有5V正常了,触发了一下81脚有5v 0v  5v跳变正常,马上判断IO坏,换个IO上去,不自动上电了,可是触发开机跑马到C6一直跳,换内存也如此,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出现这情况估计BIOS也坏了,重新刷一个正常触发跑马显示。还有论坛里面说,F71870AD和F71869AD可以对换,可是我实验了,对换上去可以正常触发,但是不跑马,不是BIOS问题。查看芯片引脚定义开机脚是一样,但是信号脚有些不一样。
论坛有BIOS有和点位图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A:
这个IO坏的最多!十块主板有八块是IO问题

网友B:
我替换了一个 可以用  可能分运气

网友:
技术牛逼,值得我们这样的小白好好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替换了一个 可以用  可能分运气

我判定IO坏的时候,在料板上只是找到一个F71869AD,代换上去不跑马,后来只好在淘宝上买F71870AD才解决,难道我从料板上拆下代换的是坏的

网友D:
这个主板,,买一个才几十元,,,没有维修价值了,,不要把自己的技术当白菜,

网友:
大佬的世界看不懂。。。。。。。。。。。。。

网友:
这板子不触发的情况,IO也容易遇到坏的

网友:
哀伤的肌肤烈皮肤健康拉萨地方UI我E[F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买一个才几十元,,,没有维修价值了,,不要把自己的技术当白菜,

搞维修的不就是每次赚这几十块钱吗?这主板是客户换主板留下来的,修好卖出去也是钱啊

网友:
这个板IO也坏的多,但不好找这种IO...买料修 又不怎么强

网友E:
这个io我用F71869AD代换也不成功io是新买的  用原值的io更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io我用F71869AD代换也不成功io是新买的  用原值的io更换才行

估计F71869AD和F71870AD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 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

网友:
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通病就是好,省去时间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A55-M LX PLUS R2.0常見問題

网友:
AMD的板子。。。。。。。。。。。。。。。。

网友:
这个IO坏的最多!十块主板有八块是IO问题22

网友:
不熟悉,也不爱用。不好用。老搞系统升级,不如出个软件来装就行了,免得老出这错那错。电脑不是玩升级用的,而是干活用的

网友:
这个IO F71870AD确实容易坏,主板上电自动触发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IO坏的最多!十块主板有八块是IO问题

能判断是否漏电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判断是否漏电问题吗???????????????

这个板子用的IO  自动上电就是IO问题   这是经验   不要考虑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判定IO坏的时候,在料板上只是找到一个F71869AD,代换上去不跑马,后来只好在淘宝上买F71870AD才解决, ...

我换的那个反正好了 不清楚什么原因 有的都说不能替换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向大神致敬!

网友:
现在的新点的主板,遇到IO坏的,我都不愿意修了,台式主板太便宜,换的配件又太贵,赚不到钱

网友:
IO都坏这么多,还通病真佩服厂家

网友:
我有一块   开机过一会   死机    图像定住不动

网友:
这主板已经碰到不止一个了 。。。基本都是IO问题 。。。。。自己机器就是这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替换了一个 可以用  可能分运气

是这个型号的主板吗?还是别的主板的

网友:
没修道过

网友:
这个算是吗。。。。。 夺标 无可奈何花落去桂林

网友:
                    我碰到换了没有好

网友:
哈哈,这个io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华硕的通病,低端板用的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