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串联并联问题

楼主(2018-04-07):
请问一下如果电路板上电容坏了,找不到匹配的电容,需要用2个电容来串联或者并联,请问一下怎样在电路板上焊接?两个电容焊接在一起吗?见笑了我是初学者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要并联的,·····························

网友A:
电容只要不是被击穿    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只要不是被击穿    并联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并联是不是把两个电容正极和正极焊接在一起,负极和负极焊接在起,然后再焊接在电路板上电容位置孔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并联是不是把两个电容正极和正极焊接在一起,负极和负极焊接在起,然后再焊接在电路板上电容位置 ...

可以这么理解    另外贴片电容不分正负极

网友:
并联就可以了     正负极不要弄错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上一般要考虑容量和耐压,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窜连或是并联。

网友:
可以并联的,并联耐压指最低的为耐压值,容量相加,串联可以提高男压值,容量变小!电阻和电容串并联的计算方法刚刚相反!可以去看点这方面的书!

网友:
同规格两个电容,串联耐压加倍,容量减半,并联容量加倍,耐压不变

网友:
串联或并联,在装板之前解决,和在板子上直接搞。那要看板子上的安装位置方便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