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压屏商家有屏要修!(手工焊接完美解决!附图)

楼主(2018-04-07):
急求压屏商家有个55寸的屏要压TAB。
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3932-1-1.html

网友:
不认识压平的,帮你顶一下吧,其实55寸坏了,压更本不上算的,运费加工费,也要不少钱,而且还容易再坏

网友A:
我的TAB有问题的屏都是扔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TAB有问题的屏都是扔垃圾桶了

感谢各位,还是自己动手解决了,百度一下方法很多,是手工焊接。

网友:
牛人一个感谢分享,在这里总学习到好的方法,好的经验!希望大师们多多分享,多多赚钱

网友:
但愿你修好后能用的久

网友B:
怎么修的啊 听说这个修好了 也是用不住的
教教我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的啊 听说这个修好了 也是用不住的
教教我们啊

自己百度一下啊,原理很简单,但非常考验焊功,搞不好就绑定报废,搞得好,一劳永逸!
因为绑定的连接方式不一样。
工厂压绑定是通过导电胶加温后压粘柔性软排线,烙铁焊接是通过焊锡焊接软排线。

说简单点:焊锡焊接绑定,要么成功,要么报废,不存在返修!

网友C:
压屏的工具现在多少银子呀,我这里这一类的故障屏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屏的工具现在多少银子呀,我这里这一类的故障屏也不少。。。

我不做压屏工具销售,所以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价格到淘宝问一下,功能不同、质量不同,价格相差非常大,从2000到10000不等吧。
除非是专业修屏的,一般个人维修不建议买这种设备,液晶成品现在非常便宜,收费高了修屏人很少,收费低了要考虑量的问题。

网友D:
这种设备比较贵吧  很多都是直接换韩少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备比较贵吧  很多都是直接换韩少修的

55的液晶屏,你直接换吗?现实吗?

网友:
不上算的   找本地的吧  不上算的   找本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