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37开机8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8-04-07):
戴尔8声报警百度一下说是显卡故障  查屏供电无3.3V 怀疑转换电路故障导致没有3.3V开启 无赖直接飞线到3.3V又可以开启  过一会儿又黑屏了 最后查到屏的3.3V保险坏了  故障点锁定在屏上面  怀疑3.3滤波电容漏电  果段取掉3颗贴片电容换上保险故障排除。

 会员12291082元2022-11-23 14:52

网友:
我以为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很厉害了  给你加分了   少是少了点  心意到了啊   加油

网友:
8声报警一般是认不到屏,第一次遇到电容坏的,先记下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我还以为显卡出问题了那,碰到好几台了,都是假焊gpu就好了

网友:
一般8声报警是显卡 屏问题   电容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戴尔8声一般是不认屏幕这种情况下我一般直接查屏供电或者换屏,7声响才是显卡

网友:
8声报警很少想到是屏上有问题,一般都是屏线,显卡

网友:
屏幕问题还会有8声报警,戴尔还有这个功能,见识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也走过弯路,很好的借鉴!

网友:
屏上电容有问题还是少见的呀。。

网友:
好技术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远气啊啊

网友:
好技术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远气啊

网友:
是我 我直接换新屏了

网友:
                修的一般BIOS的问题 3.3短路的第一次见

网友:
学习了,正好是戴尔的本子,先收藏备用了

网友:
8声报警是显卡 屏问题   电容坏的还没遇到 !!!!

网友:
技术不错,判别问题精准

网友:
技术不错,判别问题精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8-05-07):
哈哈哈  被骗了   我合计是BIOS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