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台透明17寸触摸笔记本 高端GTX1080即将完工

楼主(2018-04-07):
(图片)

网友:
整机采用2片  5热管散热器  DELL 外星人七彩背光笔记本键盘     BJL   12瓦双声道低音喇叭  带独立高音喇叭  三元200瓦锂电池   HP 17寸触摸屏   液晶屏采用AU 17寸4K  40针EDP接口(屏线正在改装中) 独立的充电系统    独立的电流 功率   电池容量显示彩屏(前右位置)
真空荧光管音乐频谱显示屏    前中间位置。右侧有独立的LED风扇控制系统   控制5组涡轮排风扇转速(超频游戏时才使用,噪音像跑车 呵呵)
中间的1大2小风扇为主板控制 温控风扇。静音。 整机厚度4.7CM   算是砖头了 。说它是笔记本  因为笔记本有的它都有。机器后面有设计提手   ,需要移动的话,提着就走,电源采用DELL 外星人X18M 的330W电源(足以满足额定180W功率的gtx1080 显卡)

整机处于最后组装阶段    完成后上传开机视频。

网友:
整机制作最困难的就是  DELL 这款外星人笔记本键盘 改成USB接口的,这款7才背光,键盘手感不错,  历时3天才完成键盘接口参数定义的改装。笔记本键盘改成USB 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 呵呵 完全可以的。。。

散热器也是精心打造  一共10热管  散热性能完全超越所有笔记本电脑.

网友:
高手总是在民间 :lol

网友:
期待完工后的测评和使用评价

网友:
期待楼主大功告成之时,里面改一圈呼吸灯效果会更好

网友A:
楼主,键盘走USB,是不是得用转接板呀,所有按键功能和原来一样的不?

网友:
楼主显卡啥样的   怎么组装设计的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感谢分享,为愿意分享的人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键盘走USB,是不是得用转接板呀,所有按键功能和原来一样的不?

对 加键盘驱动板  USB接口的   是普通台机机械键盘的电路板   功能和原来是一样的    只是USB接口的 FN功能用不上了    亮度需要在系统里面调节  其它键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