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ASUS K43SV 2.0掉件图

楼主(2018-04-07):
ASUS  K43SV  2.0

这个主板上家修了没修好。不知道是故意搞掉的还是怎么了。谁有在修这个板麻烦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掉了一颗小电容  板子上丝印形状都不一样你没看到吗

网友:
肯定是电容啊。 长方形的白线框着呢

网友:
楼上的朋友看的仔细,想必一定是高手。

网友A:
跟电容 电阻的白色框看应该是个电容,找点位图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电容 电阻的白色框看应该是个电容,找点位图看看呗

我换了一个C上去了  谢谢了

网友B:
点位最直接,找一个来谁都不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最直接,找一个来谁都不用问

不想说了 ASUS 的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