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4-07):
       同行送来一台苹果6,说是换完外屏,客户拿回去用,第二天就不显示了,我上电测机 正常开机,但不显示,中间也看不到苹果标,先拆开测屏接口的背光电路, 第一组有数据,在测 这个也正常,在测 这个接口没阻值,接的是一个电感,测电感的另一头 这里有阻值了, 拆了这个电感,飞一根线上去,在测接口,有数据了,装上屏夹表测机, 显示了,进入系统 ,没有密码,就没进系统测别的——————维修结束,..............这里还要说一下,有个同行也是换完屏后,不亮机,由于客户赶火车,我就没拍照片 ,也是接口的一个电容短路,我就上传一个图片,新手自己找吧

网友:
学习了,  非常好,  先收藏了。

网友:
这种座子电容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A:
原来修手机都是这么的暴力,支持。。。。

网友:
造成这个原因估计是换屏的同行撬棒挤压,还有就是屏的质量不好对电容有冲击。

网友:
学习了,感觉苹果的主板,元件好小。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先收场,下次也试试

网友:
带电插屏幕容易烧电感哟!!!!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修手机都是这么的暴力,支持。。。。

不是暴力而是刚柔并济   先软后硬    先简单后复杂    先外围后内部。这和中医看病那是一样一样的。   望闻问切

网友:
正好有一台,去试试看先,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这种电容容易被忽略,看来我是要去找个显微镜了。

网友:
一般换屏后出现屏幕不亮问题,大部分是因为连接座附近的小原件被不小心抠虚或掉了

网友:
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

网友:
技术不错   学习了   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暗屏和不显示应该是不同的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现在很想学习苹果手机维修,好多知道故障,就下不去烙铁。手工不行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从哪里飞线到哪里啊,我是新手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感谢分享。。。,,,,

网友:
一般屏都试这个电感有问题 我也修了好几个

网友:
起排线扣最好还是用弯嘴镊子,翘一个角就好了

网友:
刚买了显微镜,近千块大洋,值得买
楼主技术好并且无私奉献,不过错别字是本文的不足之处,说了莫怪。

网友(2018-05-24):
换屏后电感坏,导致背光供电脚0L,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   这个故障很好修吧~~~~~~~~

网友:
修手机  电路板你们用的什么风枪啊
  求告知下

网友:
修苹果的主板显微镜是必须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