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lus更换电池

楼主(2018-04-07):
今晚一个老客户过来更换电池,经过还是比较曲折,开始第一块正常电池更换完后也开机不能够亮屏,要插电机子才正常亮屏,那时候有个预感不好,但是还是坚持拧好螺丝给客户走人,麻烦事来了,客户回到家换完才20分钟,他就说机子移动关机,然后按开机键启动不了机子,插电屏幕亮一下然后有黑屏了,拿过来我心中也慌是不是碰坏了小元器件,重新扣电池扣也不得,然后思路来了,拿他老的电池扣上去机子启动正常,换一块电池启动也正常,没办法只能重新换一块了,这里问各位大师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换的电池质量太差,建议全线换原装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的电池质量太差,建议全线换原装电池

不是吧,以前一直跟这家要的电池好多客户都说电池还蛮可以。

网友:
感觉要么电池接口有问题,要门电池中间的脚接触不好,总归还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以前一直跟这家要的电池好多客户都说电池还蛮可以。

是原拆么,不是就换吧

网友:
电池偶尔一两块出现问题很正常,新的也有的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