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 8 摔成短路了!!!

楼主(2018-04-07):
机型;iPhone8
故障:加电不短路.按开机的瞬间短路.测的耗电量在2.1A
故障维修记录:经过测试查找,发现电源左下角是第一时间发热,包括硬盘以下都没有明显的热度。
请教各位 有没有通病点,或者具体查找哪里,还是电源本身坏掉了。

网友:
电源干下来在试试就知道了,因该是主供电短路要不然电流不会那么大的。

网友A:
电源拆下来在试试,因该是主供电短路要不然电流不会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拆下来在试试,因该是主供电短路要不然电流不会那么大的

老大  上来就拆电源  是错误的维修思路  事实证明 硬盘3V 供电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