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4X和红米pro 白米无限重启!

楼主(2018-04-08):
红米note4X和红米pro
白米无限重启!两部手机同样故障!刷机能刷过!什么问题?谁遇见过!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硬件问题刷机能过啊……………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电池检测到了吗

网友:
坐等结果,好好学习.估计电池机率比较大

网友:
楼主不错,国产机也修的这么好,厉害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我以前有遇到这个问题,是电池中间的那个电压检测口线路开路了。手机摔的最容易断掉,。你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手机摔的最容易断掉,。你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版本不对
版本不对版本不对版本不对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e2MHqOfeyRvRIJA7ngfgg 密码:r8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