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ul00手机无wifi

楼主(2018-04-08):
由于接触安卓手机不多,所以走了点弯路
开始是wifi可以打开,但是没有接受信号
心想可能是天线,或者是接受前端问题
第一次搞这个手机,扳开所有屏蔽罩后才确定Wi-Fiic的位置
重置Wi-Fi后,结果手机出现了Wi-Fi打不开
心想可能是没有装好,再次重装,效果依旧,于是认为搞爆了旁边的小元器件,导致无供电
仔细检查后,发现自己焊工也没有如此不堪,刚好有一废板,上面Wi-Fi型号一样
果断替换,开机后Wi-Fi非常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