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57 独显 合成BIOS 解决开机慢、档光标问题

楼主(2018-04-08):
板号:LA-D051P  R1.0 独显

原机故障:开机过LOGO后,档光标。

解决方法:合成BIOS,刷BIOS

LA-D051P REV 1.0 解决开机慢 档光标问题.7z

网友A:
已下载收藏                        加分鼓励    谢谢

网友B:
这个BIOS是工厂BIOS不,,开机会慢不

网友:
一直不知道如何合成分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是工厂BIOS不,,开机会慢不

我之前在论坛下载的BIOS   不行,没办法才自己合成的。。 人比较懒。 哈哈

网友C:
刷了以后跑0.23 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了以后跑0.23 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问题

这个BIOS  我测试亮机后才放上来的,机器所有功能都测过了,稳定运行~

网友(2018-05-17):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  我测试亮机后才放上来的,机器所有功能都测过了,稳定运行~

刷了此BIOS不跑吗  0.23A..............................................

网友:
郁闷的程序  上面加分的  是拖吗  我的问题是开机慢  刷后0.2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已下载收藏                        加分鼓励    谢谢

郁闷的程序  上面加分的  是拖吗  我的问题是开机慢  刷后0.2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郁闷的程序  上面加分的  是拖吗  我的问题是开机慢  刷后0.23

看下ME。检查下 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郁闷的程序  上面加分的  是拖吗  我的问题是开机慢  刷后0.23

我没说我试过啊 我是下载了 收藏了   没机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ME。检查下 机器

重新下载别人的  已经好了   机子客户已经取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我试过啊 我是下载了 收藏了   没机器试

呵呵呵    好吧   我是看 好多人 加分 就下了   下了反而不亮   又下载 别人的 已经解决开机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呵    好吧   我是看 好多人 加分 就下了   下了反而不亮   又下载 别人的 已经解决开机慢问题

我用的是好的。

网友(2018-09-16):
此BIOS故障 下载咯刷了 0.25左右无跳变 故障BIOS   故障BIOS

网友F:
刷了确实不能用!那么多加分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了确实不能用!那么多加分怎么来的

为啥我能用呢~ 奇怪了

网友(2018-12-09):
原来亮机卡光标 刷了以后电流。0.24 再没下文!

网友(2019-08-18):
骗人的 刷完0.2

网友(2019-11-16):
0.21 无显示

网友:
不能用。电流0.23就不动了

网友(2020-01-15):
不行   我的卡LOGO  有时候卡光标   刷了电流到0.2不动了

网友(2020-07-03):
这个BIOS是有问题的 刷了 跑到0.21 就不动了 之前刷的几个都能跳变

网友(2021-04-01):
已测试  确实不行,,配置6代i5独显 3 显存  本是开机慢  测试0.23不开机 跟我一样配置的就不要在下载   浪费感情了,,

网友(2021-08-27):
刷了以后跑0.23 ,原来有显示,会档光标中,这BIOS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