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申精】全网第一次 iPhone8 摔成短路 维修莫走弯路!!

楼主(2018-04-08):
机型;iPhone8
故障:加电不短路.按开机的瞬间短路.测的耗电量在2.1A
故障维修记录:经过测试查找,发现电源左下角是第一时间发热,包括硬盘以下都没有明显的热度。
请教各位 有没有通病点,或者具体查找哪里,还是电源本身坏掉了。

反思:睡觉前,反思维修过程,电源发热不代表电源坏,这是常识,直接短路一定是各路的供电短路,短路电流2A,应该是2v-3v的电压.
大早上起来就开始测量 供电。查的硬盘供电 周围的大电容对地短路,短路一个抠掉一个,死马当活马医,抠掉完
再次试机  正常开机。

由于是同行的机器,发现开机排线被刀断了,测了半个小时 开机排线彻底废了  感情换个速度会更快!!!

版主能不能加分 给个精华  没图纸的情况下  全靠经验摸索啊

网友:
左边3个电容,右边1个电容,共计抠掉4个  大家对比图看下吧

网友:
感谢分享,为愿意分享的人点赞!!!!

网友:
烧一下不是来得更快?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A:
思路是对的  其实看电源的发热区域 然后在点位图上点点看也能大体知道 什么线短了  你短路测到2A 是电流表在2A 定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对的  其实看电源的发热区域 然后在点位图上点点看也能大体知道 什么线短了  你短路测到2A 是电流表 ...

图纸都不好找  没有点位图  我的是5a的 电流表

网友:
不错,大神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