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61不开机

楼主(2018-04-08):
版号 铭瑄MS-H61EL
故障现象 有时开机可以进BIOS但是五分钟掉电。再接入电源 一分钟掉电。然后再通电就黑屏。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此时测量CPU供电上下MOS管无电压
。根据论坛通病更换RT8859M芯片49,50脚相连电阻。一路供电出来,下管D极为0.2v上管D极为12v。但是与RT9612B相连的上管D极有12v下管无供电

版号 铭瑄MS-H61EL

RT8859M芯片

测量
38    1.06v
41    4.8v
42    2.73v
43    2.72v
47    1.38v
48    1.42v
49     12v
50     12v

芯片 RT9612B

测量
1脚 0.5 -0v的变化
2脚 0.58
4脚 12v
其他引脚无电压

求思路下一步如何维修

网友A:
你换上去的TONSEL的电阻是多大的  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上去的TONSEL的电阻是多大的  是不是太小了

    换了两个220K的电阻

网友:
              有求个MS-7369主板的BIOS

网友:
查上拉,PS0n,电压,篡位,时钟                  .

网友C: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两个220K的电阻

原来的是多少 我感觉220K是不是小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珍爱账号 请远离灌水.............

网友:
49 50脚电压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1.2v左右 这两个电阻要换100K-200K之间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主板,,跟着高手学习了

网友:
8859的芯片通病多,都修到怕了,这芯片的机子